内存掉失

楼主(2023-01-30):
欧姆龙CP1L断电一段时间后内存掉失,全部错乱完,是什么回事?请教大神。

网友A:
不会是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B:
全部错乱完~啥意思?程序也乱了?
看一下有没有报警,啥报警

没有报警,只是数据的问题,恢复数据就是了
~找维保算账,没及时换电池

网友C:
程序一般是不会丢的,电池没电又长时间不通电,内部的掉电保持的数据、寄存器等会丢失,这种情况只要更换电池后重新设定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程序没有乱,就是寄存器
设定的脉冲数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怎样的电池?怎么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怎样的电池?怎么换?
CP1W-BAT01;
买到后PLC通电一会,断电,把旧的电池插头拆下,换上新的电池,再送电,如果你不想麻烦,直接在PLC通电状态下更换一般也没有问题;

网友D:
换个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