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cpu 1769-L18er 中的I/O灯都不亮,求指教

楼主(2023-01-30):
(无正文)

网友A:
上面写了,你组态的和实际的不一致.

网友B:
楼主描述的太模糊,是输入输出的IO指示灯不亮还是电源上的IO指示灯不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新建了新程序,只组态了一个CPU下载了,也没能排除故障,还是I/O全不亮,并且这个2019年调试好就再没动过,快4年了目前才出问题。cpu供电也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2019年调试好没再动!现场对应了cpu型号与程序组态是一致的。并且单独建了一个空程序只组态了cpu下载后也没有解除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A:
本机IO也不行?
那可能CPU坏了吧.

网友A:
但是你前面的故障是扩展io?

网友B:
应该是PLC本身的cpu报警了,然后把输入输出都禁止了。建议断电重启看看,或者将IC输入输出端子拆下再试试,要判断好是PLC本身的故障还是外围导致PLC出现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