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查找芯片

楼主(2023-01-30):
图片上圈红色圈的三条腿的元件是MOS管还是三极管,上面写有8L538 网上查不到这个芯片,有知道的吗

楼主:
还是稳压管呢

网友A:
LM2940IMPX-5.0/NOPB SOT-223 丝印L53B 低压差稳压器。您看看是不是这个,引脚对一下

网友B:
还有几路都是一样的电路,上电对比测量一下,应该知道是什么东东了。看外围两只电容的接法,而且三只引脚都用到,三端稳压器的概率大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提供思路,上电测试其它几路的1脚电压都是在15V左右,换了个78L15后故障代码消失显示正常,试机输出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