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30):
求助请问一下,左上角过载控制是个什么器件谢谢,具体有没有生产厂家或型号,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连个图都没有  人家怎么知道呢

网友B:
凭空想象

楼主:
昨天上传没传上去,这个可能是个控制器,有知道购买信息的吗

网友C:
信息量不够啊

网友D:
左上角,-16F1不是 个接插件吗?

网友E:
找实物板子看看,也许会有厂家信息。

网友F:
厂家、型号都没有,不好找,如果有实物,看看上面有没有铭牌。

网友G:
这些信息应该是判断不出来
随便写的型号也不一定。

网友H:
回复 楼主:
模块化的中继。
就是继电器模组。
应该是一个板上插接了几路中间继电器(或固态)那种功能。

网友I:
一看就知道是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