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30):
求大神告知欧瑞e1000的直流母线电压检测在哪里!!!

网友A:
变压器出来的吧!稍微差点就别管了,最多把滤波电容换了,差距太大得改内部参数校正!

网友B:
重点检查各组电源电压是否正常,各组电源电压过高也容易报警,Us就是检测电压的,电路图做参考,以前维修过这种故障,记得是主板有一个贴片电阻电阻值变小,更换后一切正常,祝你修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