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30):
大家新年好!三菱变频器FR-S520SE用什么软件导参数,有搞过的大神吗?帮忙查查资料,谢谢!

网友A:
你还是直接打4008213030技术支持电话问一下吧

网友B:
没多少参数,用自带面板的按键设定2~3分钟的事情;

网友C:
如2楼所说,三菱变频器本身修改参数不多,为何非要选择使用软件来调试呢?就算一个一个抄写也用不了多久的。而且三菱的官网上也没有找到可以调试这个变频器的软件。

楼主:
三菱售后问过,没有这个软件了

网友B:
除非你一次调试上百台,这这个方法可以节约点时间,况且用一个带COPY功能的面板会比你用电脑更方便;
就算有软件,你也需要找到对应的通讯转换电缆,所以只用一二台就不用老想着用电脑去折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售后问过,没有这个软件了

那估计难找了,主要是这个系列的变频器太老了,就算曾经有人有,可能在电脑里也删了。

网友D:
变频器有用的参数没多少的,直接面板操作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