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三菱plc的程序读取问题

楼主(2023-01-31):
朋友们碰到过吗?用GX软件读取时不显示程序选项,读取完毕只有参数跟内存。左边指令树里边程序点也没有?怎么回事如何操作?谢谢大家

网友A:
PLC是山寨的;

网友B:
用works2行不行
连其他的PLC正常吗

网友A:
不是软件的原因;

网友C:
PLC正常运行呢 ?
听说过什么超级加密的,没有见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LC正常运行呢 ?
听说过什么超级加密的,没有见过
这个不是超级加密,超级加密是通过通信方式变更密码读取方式,让解密出来的密码是空白,达到无法识别正确密码的目的。不过3U以上的都不能用了,以前玩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软件的原因;
这个不清楚了,可以读,就是没程序。现在坏了只能寄出去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works2行不行
连其他的PLC正常吗
works2没试。估计像大师说的不是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正常运行呢 ?
听说过什么超级加密的,没有见过
plc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works2行不行
连其他的PLC正常吗
plc正常运行。软件链接其它三菱plc没有问题

网友A:
你可以换一个真的三菱PLC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works2行不行

连其他的PLC正常吗
plc正常运行。软件链接其它三菱plc没有问题

那就是PLC的问题了

网友A:
假的三菱,也许仿的人就设了不能读出的功能;

网友E:
反正都拆下来了,解体看看就知道是不是仿造品了,以前和同行交流,部分的国产工控板是可以做到你读出来的程序是空白,但我是没遇到过,毕竟我是反对程序设置密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反正都拆下来了,解体看看就知道是不是仿造品了,以前和同行交流,部分的国产工控板是可以做到你读出来的程序是空白,但我是没遇到过,毕竟我是反对程序设置密码的
不需要拆开看,这个100%的一眼就看出是山寨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