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1-31):
310变频器在停泵后,仍有低频率输出,降不到00,无法进行二次启泵,时不时会出现这样

网友A:
频率信号来自哪里?低频低至多少?电机有没有转动?

网友B:
参数重设下试试;

网友C:
停泵信号是变频器停止还是模拟量最低了,先断开启动信号,故障依旧,就恢复出厂

网友D:
是不是设置了最低频率  信号有干扰

网友E:
启动信号中断,即使频率有,水泵也停转。

网友F:
设置了最低频率或者频率下限了吧

网友G:
估计你的这个应该是通讯控制方式的,一般来说,外部给定和外部控制是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的

网友H:
什么控制方式啊?

网友I:
什么控制方式

网友J:
控制方式有问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310变频器在停泵后,仍有低频率输出,降不到00,无法进行二次启泵,时不时会出现这样

你的停止命令没有取消,停止只是把电位器旋到了最低?

网友L:
解决了吗,什么原因?

网友M:
频率下限或者以低频率爬坡启动或者启动保持某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