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欧陆ev510a变频器30kw 启动报fu02加速度过流求解!

楼主(2023-01-31):
炸机更换驱动电容及三路驱动光耦,静态电压六路均正常稳定。启动报加速度过流fu02、电流检测采用a7847光耦 tl082i电路 光耦六七脚均为2.5v正常(模块已拆) 主板也换过了不是主板的问题,在此请教前辈们怎么解。

网友A:
驱动波形看过吗?有电流探头吗看看电流波形。

网友B:
延长加减速时间看看有没有效果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模块原因,大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