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1):
一台软启动器,没用过通信,坏了拆开看到通信口的板子上面连根线都木有~!难道它是走的无线?

楼主:
图在这里

网友A:
和什么通讯了?

网友B:
这个有点意思,应该是杂牌的吧,看焊点做工不咋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什么通讯了?
我的意思是它的通讯口和控制板靠什么通讯

网友C:
意思它本身就不支持通信控制哦。

网友D:
走无线上面的板也要供电的,除非有电池,否则肯定是不工作的;

网友E:
节约生产成本~使用同一模板

网友F:
你确定它能通讯? 这就是低配版的,装通讯板就是为了堵住孔,无法通讯的。

网友G:
实际是摆设,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弄个盖板不比里面这个板子便宜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弄模具,出产品,包装,仓储,运输,管理,配料,组装.....不要钱啊
现在大规模采购,成本一下就下来了
只能说设计者比较嫩~可以注塑壳体时就带封板,需要通讯卡时,抠掉封板装接口版

网友H:
绣花枕头 楼主不曝光一下品牌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实际是摆设,假的。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仔细看那块板子,连接其他板子的插头接口都没有预留,如果说是低配版,至少有个插头接口给插排线吧。
这块板就存焊了几个元件在上面,不拆开看还以为高大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实际是摆设,假的。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仔细看那块板子,连接其他板子的插头接口都没有预留,如果说是低配版,至少有个插头接口给插排线吧。
这块板就存焊了几个元件在上面,不拆开看还以为高大上。
记得有一个新闻,某地搞农田灌溉样子工厂,地头插入一个钢管,上面安装一个水龙头,看着人模狗样,实际不能用。这两个一个意思。

网友I:
或者品质管控不严谨,主板上没有焊接排针,流水线组装时一看主板没有排针就没有安装排线。

楼主:
回复 网友I:
批量的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或者品质管控不严谨,主板上没有焊接排针,流水线组装时一看主板没有排针就没有安装排线。
仔细看这块板,个人觉得就是做样子的,板子上根本没有排线的针脚插孔,另外两个接口两个指示灯,背面一条线都没有

网友J:
事实上不支持通信,起码这个东西不支持。
这个不奇怪,有的配件是选配的,是另外付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事实上不支持通信,起码这个东西不支持。
这个不奇怪,有的配件是选配的,是另外付钱的
不支持通信的话装这么个板子不是成本吗?塑料盖板应该比这便宜的多吧~!

网友A:
这做工的产品不太可能带通讯吧

网友K:
这个带通讯口的板子应该是选配,配上了以后,又没有和主板连接?这个只能问厂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带通讯口的板子应该是选配,配上了以后,又没有和主板连接?这个只能问厂家了
那就不问了,通信一开始定方案就给否决了!

网友L:
这个是装饰品,不支持通讯

网友M:
这个通信功能应该没有启用吧

网友N:
估计是选配备用的吧!要通讯就焊起,没要求的就算了

网友O:
假装无线射频

网友P:
有没有可能,这个板就是两个端口转换用!?

网友Q:
LG有款CRT显示器,后壳上有个网线口扩充板,和显示器没有电路连接,是自己独立的,但是该帖子提到的这个应该是装饰用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Q:
LG有款CRT显示器,后壳上有个网线口扩充板,和显示器没有电路连接,是自己独立的,但是该帖子提到的这个应该是装饰用的。
有没有可能,??这只是摆设

网友S:
这就是装装样子啊,大哥

网友T:
还可以在这样的啊,假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