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2):
三菱F540-45K 的控制板是否可以用F540-3.7的代换?

楼主:
试过F740的55KW以下的都可以代换,不知这种怎么样

网友A:
没试过,如果手头有板,安装尺寸和控制芯片,接口相同的状况下,换上去测试一下就可以了,看看能不能通过自学习这个操作,如果可以通过的话,应该是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