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2):
三菱QPLC,除了换CPU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破?
另外已经删除了一部分程序,再下载程序的话,PLC里原有程序是会全删除还是说只替换已修改部分?

网友A:
有些可以加程序扩展存贮卡;

网友B:
三菱QPLC,除了换CPU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破?
另外已经删除了一部分程序,再下载程序的话,PLC里原有程序是会全删除还是说只替换已修改部分?
【程序爆表了,下载不进PLC怎么破?】

题目说程序爆表了,下载不进PLC,然后有问【再下载程序的话,PLC里原有程序是会全删除还是说只替换已修改部分?】
你要下载程序还关心原来的,也是够操心的。

从图片看,还有300多字节可以,咋就说爆表了?看来软件谎报啊

查看程序细节,简化程序,看能不能达标

曾经给一家做电镀线的,缩减近千条指令,避免CPU升级(差价2k多),运行也没问题
最后一个专家说程序看不懂,结果老板没办法升级CPU

检查程序是不是啰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修改完程序准备下载的时候,报存储不够,下载不了,然后没办法,删除了一些程序才下载进去的。你看到的还剩300多字节是,因为PLC默认要留500作为在线修改下载用,所以有报警。
问题2:我的意思是是,假如PLC现有程序是24K,然后我优化程序后只有22K,那么我下载优化后的22K程序进去,PLC里面程序是24K,还是22K?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Q04udv,可以加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22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修改完程序准备下载的时候,报存储不够,下载不了,然后没办法,删除了一些程序才下载进去的。你看到的还剩300多字节是,因为PLC默认要留500作为在线修改下载用,所以有报警。
问题2:我的意思是是,假如PLC现有程序是24K,然后我优化程序后只有22K,那么我下载优化后的22K程序进去,PLC里面程序是24K,还是22K?
这个没必要深究,程序运行只到END其后的都无视.
具体传到那里,可能与PLC生产年代有关~厂家系统决定
比如早期的有全部/END的选择,如果选END你就会发现发送到PLC里后,END指令地址后东西还保留
后来的没的选,一律全部覆盖

主程序END后的程序是不是需要执行程序的一部分?
所以,传下去的即不是22k,也不是24k,是全部程序存储空间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神们。学习了

网友D:
下载的时候不要下载源代码,以前用L的时候,让别人帮着做了一段程序,全部用ST给做的,也是爆存储了,下载的时候不下载源代码就没事了,缩小了很大一部分空间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下载源码可以在线监控,修改下载吗?

网友E:
我谈谈自己原来也发生这种事情,之前选PLC太小,后来一直增加功能,也是程序写满,后来加个同品牌最小点数PLC,用通讯形式把一些功能放在这个PLC上

网友E:
还有我记得三菱的注释不下载也能省很多空间

网友D:
回复 楼主:
除了上传有问题,其他一样的,在线监控写入都一样,运行也没问题,就是上传程序的时候丢失一部分,我们在沙特的机器跑了好几年了,一点问题没有,L02的CPU,调试机器的时候全是在线写入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