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2):
用信捷OP320文本连接老200PLC正常,连接新的SMART 200怎么一直出现“正在通信......”联接不上?数据线不一样吗?

网友A:
你文本里选的PLC有SMART200的选项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只有S7-200

网友B:
ppi通讯 应该协议是一样的
看看plc系统块里面的波特率 站号。

楼主:
SMART200的数据位和停止位分别是多少?

网友B:
正常应该用ppi电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新的SMART PLC ,型号ST30,不是老式的S7-200 PLC

楼主:
同样的OP320文本,老200PLC通讯正常,新的SMART PLC不能通信

网友B:
学习的话 不着急 慢慢研究。

网友C:
可以问问信捷客服,是不是脚位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