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2):
求助帖 三菱PLC控制风阀打开角度
说明:
1,风阀是三线的,红开,黑关,蓝N,即红蓝接220开,黑蓝接220关,
2,风阀由关到全开90度,用时5秒钟时间,关闭也是5秒钟
3,PLC是FX2N的继电器型,只能是通过接通正反转时间控制开度
请问,
1,如何用D200的0-90数值控制0-90度的风阀开度?
2,D200有断电记忆,下次开机的接打开到上一次角度值
希望高手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A:
你的这个阀门都没有反馈,就不能达到你的目的

网友B:
你的风阀控制器属于开关量的,如果要满足你的要求,需要模拟量控制,而且还需要带反馈功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带反馈的是很容易实现,但是造价高了,故障率也高,以后维护成本高,所以是想选用无反馈的普通电机通过定时器控制通断时间,并且记录好,通过时间来控制角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构想是通过定时器控制正反转的时间控制角度,望高手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构想是通过定时器控制正反转的时间控制角度,望高手指点

主要看你的要求,如果一般可以用时间控制,要不也可以在电机尾部加个接近开关,计量电机转的圈数,这样比时间更靠谱一点。

但是无论哪种,个人觉得开到位与关到位都要加个开关反馈。

5秒是50个0.1秒,1度就是50/90=0.556个0.1秒,用这个基数乘以你要开启的角度,要求角度放在D300,计算出的时间放在D120

然后用这个需要值与实际值进行比较判断是要正转还是反转,电机转动时对D200这个实际值根据正转还是反转进行加还是减

刚好时停止转动。

网友D:
开关时间既然是固定的。你将0-90按比例换算成0-5秒呗。例如开45度角时间就是2.5秒呗。

网友E:
实时判断D200值,0.5秒传送一次数据。如:D200 MOV D20,D20 MOV D21,D21 SUB D20。判断D20数值大于或小于0:如原来数值20变化至30,数值大于零开阀门动作10/90*5s;如原来数值30变化至20,数值小于零,数值取绝对值关阀门动作10/90*5s

网友B:
该控制器应该配有反馈,通常是6根线,3根线是电机的正反控制(1根共用),另3根线就是开、关的位置反馈(1根共用),且可以适当的调节反馈位置。

网友F:
这个控制很粗糙,要想达到你的要,就要经常修正
抛开阀门时间久了还能不能做到5s完成全过程
就你要求的断续工作,1+1+1+1+1阀能不能全开或全关?更别说0.1了

装个反馈很贵吗?
最贵的是PLC要有AD,其余很便宜~一个线绕电位器嫌贵,换成金属的,还嫌贵用碳刷的,这都嫌贵?呵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点!我试试

网友A:
风阀都有现成的,部分也都带反馈的,一般风阀都是用4--20ma信号控制,何必自己再做?

楼主:
YXBK,您好!您的程序分步去看,0行程序,32行程序,38行程序,44行程序,56行程序,63行程序,单独一步都会。我就是没想出来。现在视频课程学了一些,视频课程都是零散的知识点,自己没能完整串联起来。一个完整的项目程序写不出来,有什么途径去学习完整项目的编程?关于控制流程思维,关于通讯数据共享。另外,两台FX2N通过485通讯的程序该怎么写?

网友C:
引用 楼主:
YXBK,您好!您的程序分步去看,0行程序,32行程序,38行程序,44行程序,56行程序,63行程序,单独一步都会。我就是没想出来。现在视频课程学了一些,视频课程都是零散的知识点,自己没能完整串联起来。一个完整的项目程序写不出来,有什么途径去学习完整项目的编程?关于控制流程思维,关于通讯数据共享。另外,两台FX2N通过485通讯的程序该怎么写?
完整项目编程最好的就是做实际工程,当然手上有硬件也可以大概检验一下
比如你说两台FX2N通过485通讯,如果你有两台PLC加两块485BD,就可以编程试一试的。
程序怎么写,三菱有详细的手册,你自己下载看。

网友G(2023-12-16):
版主说的对,还是得在尾部加个传感器靠谱些,时间控制倒是能控制,就是不保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