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2):
有台机器,需要设置旋转角度,但是角度与实际角度对不上号,请问怎么把角度设成与实际一样(另一台同样机器角度值同实际完全一致)?

网友A:
用的是什么电机?

具体差了多少?

你自己是怎样计算的?

网友B:
实际值与设定值之差,是定值还是随机的。
是定值,设置补偿值;
是随机,查硬件!

网友C:
所有角度都差? 差的比例?

楼主:
有的90°就是90°,而有的需要设为400多,实际才转90°。同一种电机和伺服。

网友D:
伺服器电子齿轮比没设置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90°就是90°,而有的需要设为400多,实际才转90°。同一种电机和伺服。

看一下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是不是一样的

另外看看在触摸屏上有没有什么转换系数需要设定的,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E:
普通电机就有难度,伺服电机没问题,带编码器的变频电机勉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90°就是90°,而有的需要设为400多,实际才转90°。同一种电机和伺服。

看一下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是不是一样的

另外看看在触摸屏上有没有什么转换系数需要设定的,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屏幕上没什么。电子齿轮比需要连接电脑,现场没有。另外,需要用到什么程序,我好准备一下。
plc是杂牌的,不知gxworks2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90°就是90°,而有的需要设为400多,实际才转90°。同一种电机和伺服。

看一下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是不是一样的

另外看看在触摸屏上有没有什么转换系数需要设定的,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屏幕上没什么。电子齿轮比需要连接电脑,现场没有。另外,需要用到什么程序,我好准备一下。
plc是杂牌的,不知gxworks2行不行。
电子齿轮比在驱动器上看不到吗?

网友E:
电子速比你的驱动手册上看看,那个是可以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90°就是90°,而有的需要设为400多,实际才转90°。同一种电机和伺服。

看一下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是不是一样的

另外看看在触摸屏上有没有什么转换系数需要设定的,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屏幕上没什么。电子齿轮比需要连接电脑,现场没有。另外,需要用到什么程序,我好准备一下。
plc是杂牌的,不知gxworks2行不行。
电子齿轮比在驱动器上看不到吗?
这个是标在外面还是软件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90°就是90°,而有的需要设为400多,实际才转90°。同一种电机和伺服。

看一下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是不是一样的

另外看看在触摸屏上有没有什么转换系数需要设定的,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屏幕上没什么。电子齿轮比需要连接电脑,现场没有。另外,需要用到什么程序,我好准备一下。
plc是杂牌的,不知gxworks2行不行。
电子齿轮比在驱动器上看不到吗?
这个是标在外面还是软件里?

这个电机有个驱动器的,驱动器上面有按键可以设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90°就是90°,而有的需要设为400多,实际才转90°。同一种电机和伺服。

看一下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是不是一样的

另外看看在触摸屏上有没有什么转换系数需要设定的,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屏幕上没什么。电子齿轮比需要连接电脑,现场没有。另外,需要用到什么程序,我好准备一下。
plc是杂牌的,不知gxworks2行不行。
电子齿轮比在驱动器上看不到吗?
这个是标在外面还是软件里?

这个电机有个驱动器的,驱动器上面有按键可以设定的。
一般是参数几?怎么改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要看你的驱动器具体型号,不同厂家、型号是不一样的,

怎么设置,你可以看手册,当前你主要搞清楚两台机设置的是不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