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3):
西门子200 SMART PLC顺序控制中用上升沿置位始终不能接通,这是为什么呢?我尝试用S寄存器或者SM0.0去接通一个辅助寄存器M0.0,然后再去捕捉M0.0的上升沿,还是不能行。
这一步必须要捕捉上升沿,有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啊?

网友A:
上升沿只有在一个扫描周期有效…你用一个启保停程序就能监控呀!

网友B:
S0.3有off-on的过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解答!我有点疑问。顺序控制不是只有运行到这一步才会on,其他时候都是off吗?比如运行S0.2步的时候是off,条件满足,运行到S0.3步,不就on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解答!我没太理解你的意思,可否说具体点?你指的是用起保停电路实现顺序控制吗?

网友A:
就是用S03这个信号写个起保停程序,确定一下你S03到底有没有信号on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我有点疑问。顺序控制不是只有运行到这一步才会on,其他时候都是off吗?比如运行S0.2步的时候是off,条件满足,运行到S0.3步,不就on了?
要验证这个很容易,S0.3再触发一个自锁,成立就查SHL_B~不了解这个,但看到它的IN与OUT都是QB0,是不是使用错误

网友C:
你怎么知道没有接通,换个ADD,+1,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