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安触摸屏疑问

楼主(2023-02-03):
我们一个车间是有防爆要求的,用的本安触摸屏+本安电源。该设备也没在使用中,只是这个柜子是带着电源开机的,触摸屏一直工作的。去年有次巡视时发现竟然触摸屏不亮了,报修由安装公司拆回去,寄回触摸屏厂家维修。好了故事就开始了,触摸屏维修寄回,厂家告知我们的安装公司屏幕没有问题,安装公司也蛮负责采购了新的足功率的矿用电源过来帮我们安装。安装复位开机结果触摸屏还是不亮机,那个维修人员当场懵了,强调自己在公司测试用自己的电源也测试是正常的触摸屏怎么到现场又不工作了。然后继续带回,给我们公司报触摸屏故障,报价18000的费用。过完年我这边闲暇了,自己购买了普通开关电源,要求安装公司寄回触摸屏,我用普通电源测试,结果3天了触摸屏都是正常的。如果后面测试一直正常,就要安装回去,我100大洋砸了18000的单子表情,有点不厚道啊
各位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不------矿用电源我带载测试11.8v,触摸屏电源要求12v~18v。

网友A:
你不厚道的得罪了一条线上的受益人啊,看似展现了自己的水平,其实亏大发了。

网友B:
这样的事我干过两单,每单都是几个W

第一单,一套监测水质的设备,打雷把一个开关烧了,由于PLC、触摸屏是24V供电,维保说这两样都坏了,更换新的。

第二单,一台50匹螺杆空压机进线接线端子受潮,造成进线断路器跳闸,维保说接触器、电机、控制器都坏了,全部要换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Y版你这个不砸不行啊,除非机电老大授意,但是就是机电老大授意也有可能背锅的。
我这里如果是你这种情况估计小日子都要跑进来看着你在查一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Y版你这个不砸不行啊,除非机电老大授意,但是就是机电老大授意也有可能背锅的。
我这里如果是你这种情况估计小日子都要跑进来看着你在查一遍了。

我这还好,第一单是厂长要我去看的,万用表一量开关电源没电压,换一个就好了。

第二单是我们的香港高级经理要我去的,摇表一摇,好家伙,接线端子外壳都接地了,后来进线直接进电箱接触器,端子排都省了。

网友C:
我们私企就没那么多问题,反正就是尽量少花钱,多办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事我干过两单,每单都是几个W

第一单,一套监测水质的设备,打雷把一个开关烧了,由于PLC、触摸屏是24V供电,维保说这两样都坏了,更换新的。

第二单,一台50匹螺杆空压机进线接线端子受潮,造成进线断路器跳闸,维保说接触器、电机、控制器都坏了,全部要换新的。
你是报价的还是砸单的

网友E:
正常0.2v差别没这么大影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的也是这样想的,但是现实打倒了我。所以我想也知道各位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没有。

网友F:
你小心普通开关电源引发火灾爆炸.

网友C:
如果你的屏对电源要求高,11.2V启动不了也很正常,怀疑你的屏电源应该是24的

网友G:
安装公司的是个二把刀
你们单位也是没明白人

网友H:
不知道有没有利益关系,如果有利益关系,楼主后面的日子肯定不安稳。

网友I:
你这是要捅马蜂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倒不担心的,柜子里面还有用普通开关电源的,所以才大胆测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屏上明确标示12v,还警告不能超过18v。
但是我也怀疑电源应该大于12v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倒不担心的,柜子里面还有用普通开关电源的,所以才大胆测试的。
那普通电源不一定接的本安设备,所以不一定能这么用.

网友J:
第一次听说本安型的开关电源,能提供图片看下不?

楼主:
电源也更换过,触摸屏就是不能点亮。是矿用的不是普通的开关电源。

网友K:
本安电源对电流有限制,一般电压常见DC12V左右,你那个屏确认是本安屏的话改为普通电源供电不安全,不符合安规要求。

网友L:
大概率是本安电源带触摸屏启动的时候冲击导致限流了。
防爆环境,不要耍小聪明。建议你看B站狗哥视频,小心你为公司节约18k,砸进自己3代人!

楼主:
回复 网友L:
谢谢。我这边是测试到底是什么原因,如果是你所说的原因造成的话,我这边替换成15V的本安电源会解决这个问题吗?
在我测试前。安装公司后面来过一次重新购买了12v的本安电源重新安装还是没效果。

网友G:
像你这个要检查出是那里的问题很简单
屏和电源体积都不大,拿到办公室,屏没显示查电压,或用替换法

估计你的电源还带了其他负载~电源不够威

楼主:
回复 网友G:
问题就在这里,安装公司起先也怕电源问题,重新购买的本安电源,功率还稍大点的。结果接上屏幕还是不能点亮。电源后端就一个触摸屏,没其它负载。

网友G:
引用 楼主:
问题就在这里,安装公司起先也怕电源问题,重新购买的本安电源,功率还稍大点的。结果接上屏幕还是不能点亮。电源后端就一个触摸屏,没其它负载。
先查屏功率,再匹配电源

网友J:
回复 楼主:
刚看了下说明书,输出本质安全型开关电源,并不意味着开关电源本身是本安的,还是要装在安全区域或者隔爆区域;那输出本质安全型开关电源的作用就是输出短路不会产生火花?

网友L:
回复 楼主:
本安电源的特点就是限制输出能量,也就是限制输出电流。你如果有一台可调电源还具有恒流功能就容易测试了,设定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接上去看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L:
考虑这个问题我这边买了一个大电流的样品电源测试,在送来的路上。

楼主:
最新消息购买测试的本安电源,规格12v电流1.9A目前测试触摸屏能点亮。工作正常。

楼主(2023-03-06):
设备2/28日上线使用,目前正常运行。电源使用的新采购的电源12v1.9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