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模块问题

楼主(2023-02-04):
模块的D/A灯不亮,请教一下各位是什么原因导致会出现这种故障。运行中突然停止的,环境温度不高,重启后又可以

网友A:
那就换一个试下,还是这样就不是模块的问题了;

网友B:
看一下出错状态有没有提示

楼主:
程序读取不了,看不了代码。这模块不是常备件,也无配件试错,所以要想办法确定原因,不然买个新模块回来还是没解决问题,那就不好玩了

网友A:
图片上不是有2个,是2个同时会出现这情况,还是其中一个,如果是一个就把二个模块位置换下看;

网友C:
FX3U的 程序应该不难读取的。

网友D:
这个问题,最常见的就是模块之间的信号排线问题,你拔掉在重新插回去就好了,但那模块和信号排线你单独拆去其他机器用又会正常的,你说来气不,你要换就模块连排线一起换,不然还是这个问题,这个是3U在应用过程遇到过的也是最解释不同的问题
有的换我就换,没有换就重新插一下排线又可以用个把月,断电多数是不可以,偶尔一两次是可以恢复,插排线就基本每次都灵验,至于你问我根本原因,我也说不出来

楼主:
两个模块对换,问了开机师傅,说不够尝试,因为现在是生产线后面停机,调换后出故障会停前面,造成拉料,损坏机械。只能先买个新模块了,

网友E:
有可能是通讯口有问题,你重插拔一下。如果还不行就换一个模块应该会好的。我以前就遇到过。

楼主:
换了新模块上去,一个多星期没出现故障,确定问题出在模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