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源故障

楼主(2023-02-04):
各位老师有没有修过这变频器开关电源的?现在的故障是单独给电源小板的电源芯片供电芯片六角正常输出,连上500v直流电芯片的五脚跟七脚电压在9到14v左右跳变。以为后级有短路的把开关管拆下来也是这样。各位老师有遇到过的嘛?请赐教谢谢

网友A:
拆下开关管,正反馈绕组就没有电压输出了

网友B:
那就直接查7脚供电 正常就有输出了

网友C:
你不是明显有器件坏了

网友C:
那就一直供着看好不好

网友D:
明显有一个芯片炸了啊

网友E:
竖板上有IC都缺了一块了;

网友F:
竖板上缺一块,因该是绝缘漆起的泡。1换一下发财电容(7脚电容)2查一下电压取样,3查一下负载有没有短路。

楼主:
谢谢大家了变压器初级线圈断了,后级有个二极管短路了

网友G:
检测了所有电子元件都是正常的,就要检测变压器是否正常。刚修一台汇川变频器也这情况。之前遇到OMRON的PLC,也同样情况,然后返回去检测变压器,发现变压器是坏的。示波器也检测反馈供应电源,有瞬间波形,但是没有足够能量供7脚使用。

楼主:
你说对了,确实是变压器坏了初级线圈断了。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