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4):
仿西门子S7-200老式PLC,工贝牌的和艾莫逊的,哪位用过,怎么样?

网友A:
国产工控板卡吧,前面那个不常见,后面那个倒是经常有人提到过

网友B:
做些中低端应用都问题不大。

网友C:
国产控制应用方面没什么问题,就是怕通讯

网友D:
中低端的可以试试  不过工贝牌确实没有听说过

网友E:
最后还是要自己安装上试用了才知道;

网友F:
国产工控板在普通逻辑运用确实还不错,性价比高

网友G:
用过艾莫迅的仿S7-200,没敢用在大型设备上!小设备用起来没问题,通讯也没问题!自己做研究还好,用在设备上怕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