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4):
如题,通讯的是位移传感器,测量的最长距离为12MM。通讯出来的当前值如果是10000的话表示1mm,如果用一个16位数据(当前测量值低16位),最多只能用到3.27mm。目前要作两个16位的整数处理,合并出一个32位整数,才能完全用到位移传感器的测量范围。 这样的数据如何作处理?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三菱PLC我的做法是先把读出来的数据转成位,然后再用位来合成,假设读出来的数据放在D10-D13,把D10传给K2M8,D11传给K2M0,然后再把K4M0传给D20。这样两个8位就拼成一个16位了。同样方法D12与D13最后合成D21。然后用32位指令时,D20与D21自然就在一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通讯出来是两个16位数据。是不是要先转化为二进制数,再取反,最后加1,得出一个32位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通讯出来是两个16位数据。是不是要先转化为二进制数,再取反,最后加1,得出一个32位数据??

不需要转换,你的PLC型号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信捷XD系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信捷XD系列

看你这个测量的设备应该是MODBUS协议的,信捷XD也支持MODBUS,手册上应该有对应写读取地址的,这样的话直接读取对应地址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通讯已建立好了。数据都读取出来了,测量值的高16位在D1001,低16位在D1002.详看图2与图3(自由监控里截的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通讯已建立好了。数据都读取出来了,测量值的高16位在D1001,低16位在D1002.详看图2与图3(自由监控里截的图)。

你这个就是高低位的问题,重新排列一下,假设最后放在D10里面,PLC32位占用的是D11 D10两个寄存器,

D10是低位,D11是高位,而读出来的D1001是高位,D1002是低位,刚好相反。

我以往的做法是,用16位指令传送一下,把D1001传给D11,D1002传给D10,

然后32位指令时用D10就可以了。

楼主:
已解决。原来如此简单,只需要高低16位调换,再合并。
感谢  YXBK 版主  的热心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感谢。我刚做出来,你的回复就来了

网友A:
这种转换在触摸屏里面(截图是威纶通软件)勾一勾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了解。活到老学到老。谢谢

网友B(2024-12-03):
回复 网友A:
你好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下:
1,把D10传给K2M8,K2M8表示8个位元件,最大表示的数字为255,如果D10大于255不是会出错吗?
2,
我对这个例子一脸懵,如何知道这个数据表示负数?取反+1又是什么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下:
1,把D10传给K2M8,K2M8表示8个位元件,最大表示的数字为255,如果D10大于255不是会出错吗?
2,
我对这个例子一脸懵,如何知道这个数据表示负数?取反+1又是什么操作?

1.肯定会乱套

2.具体如何转换的我也不清楚

但是在PLC里面的十六进制 FF FF EC 78 转换成十进制就是-50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下:
1,把D10传给K2M8,K2M8表示8个位元件,最大表示的数字为255,如果D10大于255不是会出错吗?
2,
我对这个例子一脸懵,如何知道这个数据表示负数?取反+1又是什么操作?

1.肯定会乱套

2.具体如何转换的我也不清楚

但是在PLC里面的十六进制 FF FF EC 78 转换成十进制就是-5000

既然会那样,为什么还那样用?!是D10的数值不可能大于255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下:
1,把D10传给K2M8,K2M8表示8个位元件,最大表示的数字为255,如果D10大于255不是会出错吗?
2,
我对这个例子一脸懵,如何知道这个数据表示负数?取反+1又是什么操作?

1.肯定会乱套

2.具体如何转换的我也不清楚

但是在PLC里面的十六进制 FF FF EC 78 转换成十进制就是-5000

既然会那样,为什么还那样用?!是D10的数值不可能大于255吗?
在我1楼的回复里面,D10是不会超出的,因为通讯读出来的最多就是FF,也就是最多8个二进制1。不会有9位出来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AI告诉了答案
FFFFEC78转换成10进制为什么是-5000?

理解FFFFEC78转换成-5000的原因
进制转换的基础知识
十六进制(Hexadecimal): 使用0-9和A-F共16个字符表示数字。
十进制(Decimal): 我们日常使用的计数方式,使用0-9十个数字。
补码表示法: 在计算机中,负数通常用补码表示。正数的补码就是其本身,负数的补码等于其绝对值的补码再加1。
转换过程详解
补码判断:

最高位为1: 表示该数为负数,采用补码表示。
FFFFEC78的最高位F(即1111 in binary)为1,因此它表示一个负数。
求取补码的原码:

求反: 将所有位取反(0变1,1变0),得到00001387。
加1: 在结果上加1,得到00001388。
将二进制转换为十进制:

00001388(二进制) = 5000(十进制)
还原为负数:

由于原数为负数,因此最终结果为-5000。
总结
FFFFEC78这个十六进制数,实际上是-5000的补码表示。通过求补码的原码,再将二进制转换为十进制,最终得到-5000这个结果。

所以,FFFFEC78转换成十进制是-5000,是因为它使用了补码表示法来表示负数。

为什么要用补码?
统一加减运算: 计算机内部采用统一的加法器,无论是正数还是负数的加减运算,都可以看成是补码的加法运算。
简化硬件电路: 补码表示法使得硬件电路的设计更加简单。
拓展
不同位数的表示范围: 16位的有符号整数的表示范围是-32768~32767。
其他进制转换: 二进制、八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之间可以相互转换。
浮点数表示: 浮点数的表示方式更为复杂,涉及到阶码和尾数。
总结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计算机内部是如何表示和处理数据的。补码表示法是计算机体系结构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理解补码的原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计算机的工作方式。

如果您还有其他关于进制转换或补码表示的问题,欢迎随时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