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HLP-A100求助!

楼主(2023-02-05):
一台海利普A100-37KW变频器开关电源主回路短路故障,主回路的限流电阻还有三极管及MOS管烧毁,试着恢复上电总是短路,谁有这方面的器件数据,拍几张图最好了,谢谢!

网友A:
不加开关管,看电源管理芯片好不好

网友B:
估计还有损坏元件没有检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尖峰吸收电路的电容无容量失效了,限流电阻用了3个1欧电阻,三极管用BU508A,2844电源芯片及稳压反馈431电路静态测量都正常,就是主回路串灯泡亮的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拟闭环2844的2脚反馈电压2.5V跟稳压反馈的供电电压成互动关系,怀疑更换的主回路器件与原器件不相符。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从变频器输入加的,还是板子的UDC正负加的?我觉得直接板子上比较好

网友C:
不加开关管,单独驱动板正负供电,测量3844的5脚和6脚波形。我怀疑,是不是板子的正负极之间电路板有烧坏的地方,导致上电灯泡比较亮。
BU508是三极管,不是一般使用的场效应管。
参考一下电路图。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你这是自激开关电源,没有2844

楼主:
回复 网友C:
HLP是三极管+MOS管组合

网友D:
A100 45kw

网友D:
用小板代换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提供了一个成功案例,我接修的这块板是电源主回路炸了,检查中发现尖峰吸收电路的快恢复二极管焊盘颜色变深了,后来发现是尖峰吸收的4n7电容失效了导致,电源静态测试,2844外围电路及431反馈到2844的2脚的电压与反馈供电电压24V之间以2.5V为基准互动,串灯泡上电灯泡亮,说明电源处在开环状态,你说尖峰吸收电路的二极管我没细看,我用1600V的快恢复二极管代替是不是错了?限流电阻用3个1欧并联替换,三极管用BU508A,MOS用N道普通MOS管替代,高频变压器简单测了下无异常,会不会是它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能用小板替换成功说明你对这款电源电路拿捏的相当准确,当初我也是花了不少时间才看懂个89不离10,后来索性买了份图纸参考,你能用小板嫁接成功,佩服!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这款板子限流电阻应该是1.47三个并联,尖峰吸收二极管是GP02-20,我那款限流电阻搞不好也是1.47欧。

楼主:
电源故障应该是尖峰吸收电路的电容4N7失容,换10N电容,限流电阻可能会是1.47欧,目前用1欧,三极管应该是BU508A,MOS管用F11NM80普通N沟道场效应管替换。

楼主:
MOS管原型号是35N06L,替换的是11A800VMOS管,其它的二极管,电容,限流电阻的更换应该都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