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5):
CPU315-2DP配置了CP343-1用网线上传程序后在线监控失败,显示无法通过在线接口访问模块。STEP7是V5.6版本的。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你选择在线路径的时候,需要在线地址里面填上CPU模块的机架号和模块插槽号码,错了就访问不了!

楼主:
感谢感谢,这个选了机架号0,模块槽号2,还是不行

楼主:
好了,还是网卡型号没选对导致的,选没有ISO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访问路径中网卡型号选没有iso的好了

网友B(2023-03-23):
Siemens Suite for KEPServerEX 是 Siemens 设备驱动的集合,为了方便而将它们捆绑在一起。它提供一种简单且可靠的方法将基于 Siemens Ethernet 和 Serial 的 PLC 与设备连接到客户端应用程序,包括 HMI/SCADA、MES/Historian、ERP、IoT 和自定义 OPC 客户端应用程序。它支持常见的 Siemens 网络协议,包括 Siemens S7 Industrial Ethernet、S7 Multi Point Interface (MPI)、S5 Point-to-Point Interface (PPI)、S5 AS511 Current Loop 和 S5 3964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