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5):
STEP7v5.6插上MPI数据线设备管理器显示驱动正常,但设置PG/PC接口的访问路径中没有MPI的选项,不知道怎么回事,求助下各位大神,咋回事啊?

网友A:
5.6版本的step7软件,需要把线插在电脑上才会显示MPI连接,否则没有MPI选项,你插上后,连接好CPU,再选择就可以看见了!

楼主:
感谢感谢,回头再试一下,今天公司停电

楼主:
还是不行,试了好几次都不行,没有MPI

网友B:
可以试试安装一下smart 软件
win10系统 是吧

楼主:
是的win10的系统,smart软件和这个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行,是不是数据线的问题,可是驱动也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回头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是不是数据线的问题,可是驱动也有啊

这个不对,MPI的线插上去没有COM口的增加!
我的电脑插上线是这样的

在马家买的线是这个样子的,买了好多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难道真是是数据线的问题,插上后和你的不一样,smart的软件也下载了,还是不行,再研究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装了不行路径里面多了pc/ppi的选项,没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去莫宝买根线呗,就几十块钱的就可以,我这个线就只花了一百大洋!用了八九年了,除了插头那边松动了,其他没什么问题!

网友B:
以前遇到过便宜的编程线在有些操作系统下面不能连接plc的情况。

网友C(2023-03-23):
Siemens Suite for KEPServerEX 是 Siemens 设备驱动的集合,为了方便而将它们捆绑在一起。它提供一种简单且可靠的方法将基于 Siemens Ethernet 和 Serial 的 PLC 与设备连接到客户端应用程序,包括 HMI/SCADA、MES/Historian、ERP、IoT 和自定义 OPC 客户端应用程序。它支持常见的 Siemens 网络协议,包括 Siemens S7 Industrial Ethernet、S7 Multi Point Interface (MPI)、S5 Point-to-Point Interface (PPI)、S5 AS511 Current Loop 和 S5 3964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