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5):
西门子300的plc step7用网线上传程序将网线插到交换机上,可访问节点可以搜索到CPU,电脑ip也设到同一网段了,但是上传失败,显示无法建立连接,连接伙伴未响应。哪位大神知道咋回事?

网友A:
估计你选择的是ISO,网线传送有三个选项,你可以选另外两个中的一个!

楼主:
好的,回头试一下

网友B:
网线有问题也会出现这问题,自己压水晶头的网线经常遇到类似问题。

楼主:
好了,不能选择ISO,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好了,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C(2023-03-23):
Siemens Suite for KEPServerEX 是 Siemens 设备驱动的集合,为了方便而将它们捆绑在一起。它提供一种简单且可靠的方法将基于 Siemens Ethernet 和 Serial 的 PLC 与设备连接到客户端应用程序,包括 HMI/SCADA、MES/Historian、ERP、IoT 和自定义 OPC 客户端应用程序。它支持常见的 Siemens 网络协议,包括 Siemens S7 Industrial Ethernet、S7 Multi Point Interface (MPI)、S5 Point-to-Point Interface (PPI)、S5 AS511 Current Loop 和 S5 3964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