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中频柜里的东西 没认出来是个啥

楼主(2023-02-05):
这个黑色的是个啥 上下铜排都是带电的

网友A:
俗名表桥,一般是两端并接一个电流表,用于测量线路的电流,一般是常见于直流线路多

网友B:
车床上面我也见到过。测量电流。分流器。

网友C:
直接看成一个小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D:
分流器,两端直流mV信号,一般检测电流大小

网友E:
我也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F:
直流母线上的分流器,上下两根细线接到电流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