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5):
既然CPU型号一样,为啥性能不同呢?

网友A:
请说出性能不同举例

网友B:
这个是主芯片一样而已,举个例子,很多不同的牌子的不要说CPU一样,甚至主板都一样,但搭载的声卡和显卡不一样,那么,他们的处理的任务也不同,价格自然不同

网友C:
          SMART 和 1200 怎么说都有性能差异 --- 1200明显强于SMART 。硬件手册上就能看出来。

          楼主的意思也很明显 ,既然CPU都一样为何会有性能差异 ?
          其实两者用一样的CPU,也很好理解 。。出于商业策略考量而出现的行为。

网友D: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8093

之前就知道了,但是去年不是缺芯片吗?据说1200用的替换芯片。

博图和SMART编程软件不可同日而语

网友E:
上面的是内置RAM,下面的是外置RAM,理论上,下面的板子性能应该更加好一些吧。

网友F:
看上去就是主芯片是一样的而已,但是通讯的软件却大相径庭,一个几百兆,一个几十G!

网友G:
芯片(硬件)一样 还有软件啊

网友B:
如果楼主也玩车,看看大众旗下的斯柯达,大众,奥迪的发动机就会有惊喜的,但那三个牌子的车价格根本不同,道理一样

网友H(2023-03-23):
Siemens Suite for KEPServerEX 是 Siemens 设备驱动的集合,为了方便而将它们捆绑在一起。它提供一种简单且可靠的方法将基于 Siemens Ethernet 和 Serial 的 PLC 与设备连接到客户端应用程序,包括 HMI/SCADA、MES/Historian、ERP、IoT 和自定义 OPC 客户端应用程序。它支持常见的 Siemens 网络协议,包括 Siemens S7 Industrial Ethernet、S7 Multi Point Interface (MPI)、S5 Point-to-Point Interface (PPI)、S5 AS511 Current Loop 和 S5 3964R。

网友I(2023-12-19):
除了CPU,其它还有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