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5):
我有台变频器控制减速机的转速,如果我把变频器的频率调慢,减速的转速变慢。现在不太清楚,减速机的功率和转矩有什么变化?

网友A:
减速机也是有传动功率的,具体你看看选型手册,不同号的减速机对应的功率是不同的

网友B:
变频器在10-50Hz内调速属于恒转矩特性,也就是说,输出的转矩基本不变,但输出功率将随着速度增加而增加。

网友C:
把变频器的频率调慢,电机速度变慢,这个对减速机应该是没什么影响的,减速机只要不超出它的额定参数范围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在10-50Hz内调速属于恒转矩特性,也就是说,输出的转矩基本不变,但输出功率将随着速度增加而增加。
感谢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