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5):
就是一个圆形运动的负载,采用位置控制,工艺要求,负载从O点出发,到A点用另一个速度运行,切换速度过程没有一点停顿,降速运行后,到B点恢复原来的速度运行,曲线控制实现不了,因为这个是需要外部的这个降速信号,而这个降速信号的触发时刻是机械可调的,所以程序要求用这个信号来触发降速运行,然后就是用200smart,plc如何解决,试了好多遍了,库指令,pls都试过了,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A:
在定时中断内PLS发脉冲方式来做,定时中断里控制PTO的脉冲频率、脉冲数。变速时,改变脉冲频率和脉冲数

网友B:
用最新的2.7固件的
使用超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