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6):
一台涡街流量计与三菱PLC通过485读取瞬时流量,流量计地址05,瞬时流量地址0x0000-0x0001,格式Float,现在回传的数据与传感器显示的数不一致,查看说明书回传05 03 04 1F 5C 44 65 8B 1E对应F=916.49
希望做过的朋友怎样用三菱PLC将1F 5C 44 65 转换成916.49?先谢谢了

网友A:
假设读取回来的这4个数据 1F 5C 44 65  分别对应放在D100-D103这4个寄存器里面,然后就按下图转换一下好了。

其实就是高低位转换问题而已,先搞懂三菱PLC是怎样的排序,然后按照这个重新组合就行了。

916.49化成三菱的十六进制是H 44 65 1F 5C,通讯读出来的是 1F 5C 44 65 ,通过位元件转换就可了。

网友B:
整数转浮点数:FLT;

网友C:
1F 5C 44 65 换成44651F5C,就是浮点,后续按浮点运算显示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

网友D(2024-11-09):
你不是使用ADPRW指令吗,读取的值是四个字节,两个字。比如说是读回来的存放寄存器D0 D1,然后做一个数据交换,在DMOV d0 d2   这个时候,D2存放的就是流量计的流量,如果是触摸屏,就在数值元件里把显示数据直接显示未浮点数。如果在PLC里查看,那就用一楼最后一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