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兔年上班第一单,ATV71 400KW SCF4(IGBT短路)(20230206)

楼主(2023-02-06):
上电测量BU+(正极)与U,V,W之间直流电压接近直流母线电压(没接负载),是马达控制卡,还是主板,还是其他问题?请论坛的各位兄第姐妹支支招,在此感激不尽,谢谢大家!

网友A:
从没搞过这么大的啊 盼楼主细细分享维修过程

网友B:
没看明白楼主问的具体问题是什么?SCF4这个故障检查驱动,模块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18个600A模块已测触发通断正常,驱动板GE间静态电压-15V,更还主板和马达控制卡,上电还是SCF4,没有启动触发,不明白正极与输出为什么有那么高的电压

网友C:
400千瓦,够份量。我们这最大的110千瓦。他本身有igbt检测功能。

网友B:
回复 楼主:
时间过去很久了。我记得驱动板主板可以单板运行的,IGBT如果没事,还是建议检查驱动板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D:
上电报驱动板 电源板坏的可能多些

网友E:
U、V、W对母线正极测量,本身就是母线电压,但是U、V、W之间是没有电压的,对母线负极有几伏或十几伏电压。
上面已经有朋友说了,检查驱动和模块。既然模块已经测试过了,基本上就是驱动检测了。

网友F:
排线和驱动板都是重点怀疑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大家的指导,正在排查中

网友G:
查模块漏电

楼主:
回复 网友G:
富士IGBT 1MBI600VF-120怎么测C,E极耐压,以前用2000V测耐压,测完后不能触发了,损失了好几个,听卖家说V系列的不能测耐压,该怎么测漏电

网友G:
你那是过压失效,用低于最高失效峰值电压,EG加负压

网友G:
过电压损坏或过静电压损坏

网友H(2024-06-21):
上电就报SCF4如何屏蔽,电源板和驱动板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I(2025-01-07):
上电就报SCF4,排除模块坏的原因后重点查电流检测电路和霍尔传感器,和驱动电路坏的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