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5通信

楼主(2023-02-06):
听闻这个论坛高手很多,请教各位大师一个485通信的问题,就是上面这个图片,通信格式完全看不懂,比如我像读取电流、电压、功率、电阻等,调试助手该如何发送?

网友A:
这种自定义协议写起来麻烦。
手册发出来看看?
这个是功率计还是啥

网友B:
手册有没有电子版,最好把整个手册传上来
如果没有电子版,至少要把通讯部分拍照传上来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一直主动发送方式.不是查询被动方式.
你用调试助手,接收就行. 格式就是下面解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其他内容,通信部分就只有这个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册只有这个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明天试一下,没问题分给你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其他内容,通信部分就只有这个参数
参考4楼的回复进行测试,它发给串口调试助手应该是图示的字符串,然后把你需要的数据截取出来即可,这个用PLC的话,都是要自定义协议通信进行处理了。

网友E:
这个应该是只要你跟他通讯上了,他自动发报文给你,例那里就是给你发的报文格式,对应表格的1-9项数据,你把需要的数据截取出来解析就好了。以前搞过跟一个电阻测试仪也是这样,只负责接收解析报文。

网友F:
下面不是有例子吗?n就是数字,右侧有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