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6):
如题,我们有个电池充放电的项目要预留这么的大的直流电流给电池充放电,没接触过,不知三条150平方的可以吗?

网友A:
只要距离不超过150米左右就够了。

网友B:
两条240的电缆也够了

网友C:
这么大电流  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D:
电池充放电装置1000A,如果是满负荷运行,你可以使用两组240的电缆够了,毕竟充电时不会所有的同时在一瞬间进行。

网友E:
3条150,加起来就450了,如果是铜线、距离不远,那没问题。

网友F:
够用了。这电池是干什么用的?直流电压多高?

网友G:
要是是铜线、距离不远,那就可以,三条线最好一样长!

网友H:
看距离吧,但看题目估计你的距离不远,250的国标线都可以

网友I:
我看你还是用铜排吧,最次用铝排也行啊。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距离就7,8米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