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6):
用集电极输出到plc中断计数,可以吗?
有什么比较常见的办法没?

网友A:
你想怎么个同步,具体什么要求,前年在展会上就见到过脉冲控制同步的。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5847

就是PLC发脉冲给驱动器可以了。

网友B:
脉冲分配考虑一下,够简单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没接触过,百度了下,是脉冲分配器吗?

网友C:
我看别人是用虚轴带2个实体轴当从轴,好像理论上是可行的.

具体没研究过,你可以找找龙门吊啥的,别人就是2轴同步运行,不同步机械会卡死

网友C:
还有,你用其它办法估计是不可行的.

你用PLC计算控制,循环时间几个MS,伺服都动起来一个还没动

网友D:
有一拖二的伺服驱动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一拖二的伺服驱动器
这种也不能保证同步…

网友F:
1、可以考虑一台受PLC控制,加装旋转编码器同步速度(另一台速度用编码器提供)
2、一般伺服控制器有输出脉冲,使用输出脉冲去控制另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