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频器哪个设置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楼主(2023-02-07):
上图是uv两个下臂的驱动波形,三相同时打开上臂或下臂,uvw对p或n都是频率和占空比无变化的方波,任意时间uvw都在同一电位,相间无电压

网友A:
上桥呢?是不是在预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桥呢?是不是在预充电
和下桥一样 三相在同一电位

网友B:
换个好点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好点的测试
额,这个示波器修变频器足够用了,不知道是哪里设置的问题,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欧华em580,三相同时输出无相位差的+-脉冲,频率等于载波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