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做功能性按钮

楼主(2023-02-07):
想在昆仑通态屏上做一个与上图一样功能的按钮,是不是一定要用到运行策略或脚本。上图为台达的100系列屏做的按钮,昆仑组态为非PRO版。

楼主:
例如,在台达屏上做了一个按钮,当PLC的M210=1时,复位按钮可以按下动作,同时这个按钮必须按压时长大于1秒,按钮才能有输出。
昆仑组态时,试了多次都做不了。

网友A:
昆仑脚本很厉害。可以考虑写脚本

网友B:
昆仑通态一样可以,这屏没你想的那么差

网友C:
你可以按3楼这样做,也可以在PLC里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指教,从图上看你这个是PRO版的,我的屏是旧版的T7062系列,以前试过是不能下载的,不知到现在最新的版本能支持不。

网友D:
应该可以在按钮的脚本里写,其他都好办,就是需要延时一秒在脚本里确认。if key1 =1 then delay(1000)if key1=1 。。。类似这样的脚本

网友E:
可以的,一般应用功能都有

网友F:
昆仑触摸屏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差,基本上的功能还是都具备的,昆仑的脚本满好用的!功能很丰富!

楼主:
感谢各位‘工友’的热情回复,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我并没有说那一家的屏比另一家的屏好或坏的意思,只是最近手上有几个昆仑的7062系列的屏,相利用一下省一些成本,但在组态过程中发现与自己用开的其他厂家的屏有所不同,不习惯,所以在这里向大家请教一下。如果是不行就只能改PLC程序或用脚本了。谢谢大家!

网友G:
拆过多款工业屏,昆纶屏的做工给我的感觉是最差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建议出期专门介绍触摸屏做工的帖子。

网友I:
回复 网友H: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0696
看下常用触摸屏电路板做工,忽略价格差距!

网友J:
昆仑通态的屏做工用料确实很一般。。软件用起还可以。。国产屏不要一味的打价格战。。应适当提高一下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