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8):
接修两台爱默生MEV3000
变频器,被上家修过,来的时候是接三相交流电无法启动,接直流电其中一个报ER.0236(无功率板),另一台可以运行,过一会报ER.0090(通讯错误),之后维修好整流桥可控硅驱动,接三相电可以正常启动供电。原来其中报ER.0090这台变频器,现在报ER.0218(内部热敏电阻故障),检查发现三个逆变模块和制动模块的温控都到芯片74VHC4051,检测发现是好的。

可控硅是热敏电阻,接到那里没查到。但是通过查看参数FN.003和FN.004,可以看到两个逆变模块和晶闸管温度,并且在风扇开启和关断后会有变化,只是一个温度比正常温度偏高5度。之后拔掉晶闸管热敏电阻,发现FN.004的温度会逐渐升高,到达30度时重启报故障ER.0090,之后把温控插上,温度会降低到24度,FN003的温度是19度基本上算正常室温。因为两台变频器的温控阻值基本都在12K,当时也没顾上串一个电阻再测试。

因为两台变频器,客户急着先修好一台,之后维修那台报ER.236(无功率板)这台,发现在对调了2个可控硅检测光藕和2个温控检测光藕后,故障变成了ER.0090,而上面那台变成了ER.0236,现在手头没有TLP2768F光藕代换。

我主要想问一下ER.0218(热敏电阻故障)这台,有温度数值,可以变化,会不会是内部的单片机在计算一定时间内电阻变化,通过计算给出的温度?因为里面有一个R5F212L,晶闸管驱动也用了单片机,但没看型号。这样做可以在保证开路的情况下变频器温度会升高并且关机。

楼主:
目前已知的是在更换光藕以后,原来没有功率板的故障,会变成通讯错误,原来报通讯错误的,会变成没有功率板。这个肯定和光藕有关,现在担心由于焊接温度引起光藕损坏。但是报ER.0218,热敏电阻故障,温度不准的没一点办法。不知道售后有没有办法修改厂家参数重置一下。现在只能等光藕和白天打售后电话看看。或者各位同行有类似维修经验的帮帮忙。

网友A:
楼主6点就开工了啊 关注一下希望继续分享过程和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修了三天了,中间没怎么拍图片,早上拍了几张图片。艾默生变频器品牌出售了,说明书上面的400电话说是代理商电话,不管售后了。

楼主:
谁那里知道艾默生的售后电话?

4000215108,这是说明书最后的电话,目前是代理商,不解决售后问题。

8008302118,这是深圳的一家公司,是艾默生EV2000说明书上面的电话,目前不做艾默生产品,但是给了下面的400电话。

4008876510,这是上面提供的电话,目前做艾默生产品,是语音机器人,没有变频器的产品。

楼主:
说一下维修过程吧,两台机器,来的时候不启动,上直流电可以显示,但是报故障。检查发现是可控硅驱动部分出问题。这个与一般的不同,是三相电经过68欧电阻,串接电容,然后三相桥式整流给驱动三极管供电。这次是驱动三极管短路,两台正好凑够两个,驱动部分修好了。

驱动的开关,是变频器上电以后出来的24伏经过3844或3845芯片,胶太厚,没清理,看不清型号。电源再次供电给开关信号芯片,这个芯片外围有晶振,很大概率是个微处理器,这次这里没出问题,没有过多的深入。可控硅开关状态通过两个光耦传到主板,这次报故障找不到功率板,就是换光耦才知道的。另一部分是温度处理,包括主电容上面也有温控,3.3伏,这个母线电压在一起,4根线,其中两根是温度,可控硅温控是热敏电阻,正常是10K以上,负温度系数。目前电容的温控没细查,热敏电阻的没找到,如果换光耦以后不能解决问题,再细查。

逆变模块,制动单元模块的温度都是到一个叫74VHC4051的芯片,这个芯片目前看着是正常的,因为温度监控值FN.002这个值是对的。这个芯片旁边有一个R5F212L,这个也是个微处理器,旁边也有两个光耦,与晶闸管哪里一样,代换以后故障变了。目前每个机器上面4个光耦,共8个光耦,不确定哪些是好的,准备全部代换。

其他部分,没涉及到的故障没查。

网友A:
被人家修过得机器 真不知道会出什么幺蛾子。不敢搞

网友B:
艾默生变频器业务好像买给了尼德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尼德科变频器,百度可以查到网址,有艾默生MEV3000的变频器,电话021-53830600,电话可以打通,说只是做艾默生变频器销售,不做售后。

楼主:
昨天调换无功率板的那台,在更换图中光藕以后,报故障Er.0005(内部电源故障),检查发现图中电容电压已经36伏了,另一台机器是27伏。这部分是从主开关电源的次级输出的,初级是PWM芯片3844,还有一个芯片是LP2901,应该是反馈,还没查完,不确定。此开关电源部分没有反馈光藕,与一般的电源不一样。

楼主:
图中那三个电容电压过高,初级部分使用了两个开关管,一个是38446脚驱动,另一个是通过LM324组成的检测电路驱动一个电感线圈,之后驱动另一个开关管。对比两个板子,主要是有线圈的这个开关管占空比比较高,有60KHz左右,3844那路占空比不足40KHz,另一个是40KHz。同时正常的板子两个开关管占空比也不完全一样,一个30多KHz,一个40多KHz。这两路驱动相互关联,有比较独立,没搞明白那里会导致占空比增大。

板子次级有一个220欧的功率电阻,烫手,挑开其中一个引脚,板子其他地方都有电,驱动部分电压是正常,唯独驱动变压器前侧电压过高,拆不拆电压都过高。晶闸管部分前侧电压高,5伏是正常的。这个电阻一端与地连接,另一端到几个并联的低阻值电阻之后不知道去那里了。也是找不到去那里了。

不知道谁还修过艾默生的变频器,那个磁芯线圈是做什么用的,感觉原理上是检测,但是板子与晶闸管紧挨,没找到与晶闸管连接的地方。或者是检测晶闸管电流的。

板子与电容板4根线,其中一个是温控,另一个与地并联3.3K电阻会导致开关电源不工作,这两根线都找不到去那里了。

另一个报温度反馈的,在上面的4根线温控热敏电阻上并联电阻会导致散热片2温度增加,串联电阻会减小,但是最低到24度不会再低了,散热片1温度是19度,现在就是这个温控检测线与晶闸管温控检测线找不到去哪里了。

楼主:
电阻过热和另一个场效应管过热问题已经找到了,两个原件和外围都是为了保证除风扇供电的电容外,另外3个电容的电压不会过高,电阻的一端与次级负极在一起,另一端与线圈经过一个二极管再与这个电阻连接,电压低时,正常的负载,电压高时,电阻功率增大,拉低电压。另一个FOD19N10,是直接并在负极和线圈经整流以后的正极,正常电压下不工作,电压高以后开始工作,拉低电压。

至于电压为什么会高,还正在查。

楼主:
这是测的两个开关管驱动波形,第一个是经电感线圈那路,第二个是3844这路。

楼主:
也没人回复,大家是不是很少修这种机器?

电路板电容电压高,原来报找不到功率板,之后报电源故障,这台电压高的已经修复。因为是两个开关管,两路驱动,走了很多弯路,电压反馈还是3844,另一路什么作用,猜不透。
目前两台都是报温度反馈错误,逆变模块三路温度,制动单元,电容,可控硅这几路温度监控已经找到对应位置了。目前已经没有可以代换的配件了,购买的配件还在路上。

网友C:
艾默生的变频器接触到确实不多,使用份额很少。他家的调速器倒是经常遇到

网友D:
mev3000是艾默生最失败的产品,非常不稳定

楼主:
经过详细筛查,3路逆变和1路制动温度信号进入74VHC4051,之后进入芯片:R5F212L,再之后通过光藕P2768进入CPU主板,主板上面一个300欧电阻进入微处理器。

目前两个变频器都是同样的故障Er.218(温度反馈故障),难道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楼主:
梳理整个过程,来的时候是两台变频器,首先被修过这台,整流部分坏了,别人查了开关电源相关部分。未发现这台变频器次级电压过高和整流部分三极管坏,只是换了3844的启动电容,修好以后整流部分以后报找不到功率板,更换光藕以后报电源故障,修好过压以后报温度故障。

另一台没修过的,来的时候交流不会启动,上直流电,待机状态是就绪,正常的,之后面板启动,空载测输出,母线正负分别对U、V、W测输出,只有V相电压也其两相电压不同,后来怀疑过模块,之后检测模块,因为上面有电路板,温度是直接从线路板上面接出来的,静态测也是正常的。这台空载运行一会,没等测完,报通讯丢失故障,之后又几次上电测试都是通讯丢失。之后检查发现整流部分三极管坏,修好以后直接报温度故障。中间没再报过其他故障,后来打电话,发帖等,想着是单片机需要复位,厂家能提供一下超级魂斗罗通关密码呢。

两台变频器的CPU主板在未发现过电压之前,确实相互对调过,后来在维修过程中,被别人修过那台,调开了发热的电阻,后经查就是并在次级线圈上面用的,作为轻负载?反正拆开以后不影响其他电压,另一路并在次级上面的场效应管,电压过高以后会启动,本身会发热拉低电压。但是即便次级电压达到48伏,晶闸管与驱动部分的供电,以及CPU主板的供电,都是三次供电,是24伏经过开关变压器又变送的供电,电压过高以后,并不会损坏后面的元器件。

温度反馈的另两路,晶闸管和主电容,是在电流检测部分,更换过以后故障依旧,这部分在变频器里面对应散热片温度2,这个温度会有变化,不会变化的始终是散热片温度1,之后才详细查的通过单片机芯片部分。

梳理整个过程,5V电压不曾出过问题,没有去芯片上面划拉,并且外围还有很多电阻呢,即便采集温度信号的芯片短路,输出脚与芯片之间还有电阻呢,按理来说不应该坏啊。另一个方向,光藕给CPU发送信号这路,一个发送,一个接收,接收这个光藕是5V,发送那个光藕是CPU主板送下来的5伏,这两个电压都没出过问题,并且发送这路中间还隔着一个双三极管呢。即便光藕坏,按理来说,这个单片机芯片也不应该坏啊。

这是整个思路过程,可能那里还有没想到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他想法?客户现在也不催了,有想法,我可以继续测试。

楼主:
我还有个想法,把芯片拆下来,通过编程器把单片机读出来,以前没这样搞过,不知道有成功的可能没有。

网友C:
首先需要看编程器有没有这个芯片的资料,其次就是能不能买到这个芯片。最重要的就是如何确定这个芯片的程序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