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保放大板放炮了

楼主(2023-02-08):
使用中的漏保突然爆了,里面互感器二次侧放大板烧焦。

网友A:
看起来有些年头了吧

网友B:
没关注过断路器内部,但相间的隔板一个长一个短是修理过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C:
这个是器件本身问题 还是外面有问题啊 换了好了吗

网友D:
这是绝缘不够,进水了吗

网友E:
漏保如何环境在潮湿或露天、粉尘,应该做相应的防护

网友F:
老了,反应慢动作迟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漏保如何环境在潮湿或露天、粉尘,应该做相应的防护
现场潮湿。短路引起可能

网友G:
这个应是使用环境潮湿造成的

网友H:
潮湿环境合个闸都怕的嘛。

网友I:
潮湿加盐雾的环境比这个还坑,每次上塑壳都是小心翼翼的。

网友J:
像这种电气元件是不是有使用年限呢?是不是该定期更换比较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像这种电气元件是不是有使用年限呢?是不是该定期更换比较好呢?
大企业会定期更换。小作坊只能用的最后一刻。

网友K:
有没有觉得维护比安装更重要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有没有觉得维护比安装更重要

当年我在铁路某机修厂工作,所有的设备每年都要做计划维修,不管有没有故障,都要拆开清洁、加润滑脂、紧固螺丝等等,个别还要重新油漆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有没有觉得维护比安装更重要

当年我在铁路某机修厂工作,所有的设备每年都要做计划维修,不管有没有故障,都要拆开清洁、加润滑脂、紧固螺丝等等,个别还要重新油漆一下呢。
润滑保养我有同感。尤其是电机轴承缺油。

网友M:
这玩意儿没得研究  坏了就换 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