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西门子200PLC接口定义

楼主(2023-02-08):
如图,分别是西门子老200PLC和新200的接口,新老接口定义一样吗?求它各孔接线定义

网友A:
通讯的话 一般是 485的 3和8脚 A B端,5脚gnd一般不用接

网友B:
仅供参考:

网友C:
S7-200的都一样,但山寨的就不一定了;

网友D:
3+,8-。

网友E:
常用的就是3,8。s7-200,s7-200cn,s7-200smart,1200都是一样的用3 8。

网友F:
应该是一样的,不然人家怎么卖?就算是仿制版也是会根据原版来的,根本没必要自己再开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