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9):
哪位大师有西门子SMART 200 PLC与信捷OP320-A-S文本显示器的通信线缆制作图纸?

网友A:
看来昨天在你的另一个贴的手册白上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认了,用的就是这种线,为什么OP320-A-S连不上SMART200 PLC?  OP320-A-S联老的200 PLC却可以?我的实验发上去,程序还没编完整,大师看看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B:
-A-S 的可以485直接连接
 OP320  OP320-A的 用串口的ppi电缆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认了,用的就是这种线,为什么OP320-A-S连不上SMART200 PLC?  OP320-A-S联老的200 PLC却可以?我的实验发上去,程序还没编完整,大师看看哪里设置不对?

SMART我没用过,不知道要怎样设置,还要考虑支不支持,你最好打信捷电话了解一下400-885-0136

网友C:
连S7-200可以,那就不是线的事情了,你应当问下信捷这个文本是不是支持SMART200才是正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样一个OP320-A-S文本,同一根数据线,老200 PLC通讯就可以,新SMART 200 PLC通讯就不行,就是这个原因解决不了。

楼主:
换来个OP325-A-S,带AB端子的还是联不上机,交换AB端子也不行

网友C:
说的很明白了,先咨询下信捷这个文本是不是能支持SMART 200,不支持了你再折腾也没用;

网友B:
也可能过几天就连接上了。

楼主:
终于查出原因了:信捷文本软件,不能用老工程文件修改,必须从新建立新工程才行!我的原因就是复制别的工程文件修改的,所以连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