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9):
如果有西门子老200 PLC程序,却只有新的SMART200 PLC,如何转换后写入?相反,如果有西门子新的SMART200 PLC程序,却只有老的200 PLC,如何转换后写入?

网友A:
这个是西门子官方论坛的回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有西门子老200 PLC程序,却只有新的SMART200 PLC,如何转换后写入?相反,如果有西门子新的SMART200 PLC程序,却只有老的200 PLC,如何转换后写入?

1、对于S7_200转S7-200Smart,请去西门子下载手册。

查看如下章节:

2、对于S7-200Smart转S7-200,请对照S7-200Smart程序重新写,如果遇到S7-200不支持的指令,请重新构思程序结构。

网友C:
简单的逻辑程序改下后缀名.smart即可使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真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逻辑程序改下后缀名.smart即可使用
如果是scl是不是就简单多了?

网友F:
重新写吧,以前也是曾经讨论过S5转换S7的,我认为还是重新整理工艺条件,重新写更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有西门子老200 PLC程序,却只有新的SMART200 PLC,如何转换后写入?相反,如果有西门子新的SMART200 PLC程序,却只有老的200 PLC,如何转换后写入?
都有原程序了,再通过"翻译"成其他语言都不是难事,就是"翻译费"要给足
~不要说这种要使用不同软件开发的PLC,就是同一软件换型PLC的自动转换也遇到过不正确的转换~运行时发生动作错误,人工核对源程序发现
所以以后换型都要逐条比对

网友H:
没有扩展模块的还好些
有模块的地址不一样
200的程序 直接SMART 可以打开。

网友I:
如果想不出错的话,基本需要逐条来对比,将200的程序改写成SMART200了,弄完了还要再调试下,进行功能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