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9):
接触这一行时,一直用信捷PLC好多年

项目大的时候就很吃力,轴多的时候,每个轴都要写一遍;

前一两年换成汇川系列了,H5U挺香的。说句实话编程软件一般吧,不过上手很快,功能很方便,FB效率很高

XD系列软件一直是个痛,连最简单的横线取反,多条件上升沿,多条件下降沿都没有,也没有在线下载功能,改个触点,得停机,FB/FC更没有。

不过欣慰的是,信捷开始更新了这些功能。

加油吧,不然用户份额越来越少了

网友A:
官网看了一下,今年1月份出的,信捷的软件虽然功能少,但人家的安装文件也小,100M都没到

信捷支持Codesys,是不是软件方面就不怎么研究了。

网友B:
国产的硬件和软件确实是越来越好了

网友C:
当年做口罩机时候,人家这个牌子也是风头无两的,何况价格还便宜

网友D:
信捷软件跟新太慢了!局部变量,全局变量,多个POU头,这些还没有,还有太长的路要走!

网友E:
FB和FC功能太弱了,管脚只支持全局变量,转来转去,更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看了一下,今年1月份出的,信捷的软件虽然功能少,但人家的安装文件也小,100M都没到

信捷支持Codesys,是不是软件方面就不怎么研究了。

信捷自家的PLC软件有三个了。表情  更新确实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刚刚看了一下,管脚用寄存器会报错,的确有点不方便

全局变量还得是英文

软件才更新,也不想用,太折腾了。

网友F:
 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用的电脑还是连接XD时老是掉线,我想问一下大家,会不会也是这样

网友G:
在国内PLC来说,信捷成立的还是比较早的。系统更新确实有点慢,比汇川差的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在国内PLC来说,信捷成立的还是比较早的。系统更新确实有点慢,比汇川差的多。

汇川最早是兼容三菱软件的,后面的发展速度确实比信捷快很多,信捷的屏和小型PLC市场份额应该不少

网友H:
信捷的XD联机监控总掉线,好几次了

网友I:
百十M的软件,能做出博途的效果,可能性基本没有

网友J:
简单功能的使用已经是非常足够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F:
不光USB掉线,网口也老掉线,但比USB稳定点,串口最稳定,感觉是通信线路抗干扰能力差的原因,USB换了好多种线也不行

网友I:
监控程序几个小时以上吗? 这个估计很少人做过

网友D:
信捷的PLC在线监控经常掉线,应该是抗干扰性不好!像什么取反,浮点数比较,这些功能早就可以做出来的!现在才慢悠悠的更新,现在信捷新款PLC用CODESYS系统,这个软件大概只是维护了!其实信捷的硬件不错,就是软件太差了!没有什么开发能力,舍不得掏钱根据IE61131那个标准重新开发一款软件!

网友K:
也有好处,好安装,不占内存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I:
百十M的软件,能做出博途的效果,可能性基本没有

如果能做出博图的效果,估计厂家早就出了,问题是他做不出来。

反转我是不考虑用的,那么多品牌,再不济买个山寨FX都比这个好用一些吧

网友E:
回复 网友F:
XD 系列用USB就是容易掉线,换屏蔽线也不行,串口线没事,网线也没事

网友I: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I:
百十M的软件,能做出博途的效果,可能性基本没有

如果能做出博图的效果,估计厂家早就出了,问题是他做不出来。

反转我是不考虑用的,那么多品牌,再不济买个山寨FX都比这个好用一些吧
山寨的好的不太多。

网友M(2023-03-23):
在线下载功能  三菱FX1N 是不是十几年前的产品了     都有           信捷是不想做  还是做不起来  奇怪?

网友N:
回复 网友F:
对,老自己掉

网友O(2023-04-27):
拆了一个二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