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S)M-250密炼机,

楼主(2023-02-09):
上顶栓,升到顶,不会定位,慢慢下降,

网友A:
这种问题别人猜测一下而已
什么控制的?
检查程序 或者硬件机械问题

网友B:
机械问题,如果你的动力是液压的一般是液压缸内漏

网友C:
阀没完全复位重力下往下降吗

网友D:
这种情况真不好说,我遇到一台注塑机是立式的,升起后也是自己下落。升降的范围是0-90mm,在0-60的范围内就锁不住,自己下落。超过60后就没有问题。开始以为串缸,将同型号的设备油缸对调,故障依旧。后将两台设备的控制箱对调,还是没解决。又将控制的油压阀组对调,问题还是存在,现在就剩下电机与油泵阀组一体这部分没换了。可怎么看都牵扯不到这部分,等有时间再换看看吧。设备一直扔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