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9):
参数被调乱了,不知能否把具体参数备份一下,不时的像U盘一样插在变频器上复原一下。(丹佛斯)

网友A:
有的,好多变频器操作面板有上传,下载功能

网友B:
丹佛斯如果配面板的话,可以上传给面板。

网友C:
具体参考面板拷贝数据方法,前提是你有在用的正常的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丹佛斯如果配面板的话,可以上传给面板。
有面板,还是中文的,感觉挺高大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参考面板拷贝数据方法,前提是你有在用的正常的变频器
两台机器,通过同步器,这两台参数大概一样吧。

网友D:
丹福斯面板能拔插的那种是可以备份参数的。中文面板很方便

网友E:
面板可以存贮及COPY参数的;

网友F:
ABB的AB的还有丹佛斯的大多都可以通过面板备份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丹福斯面板能拔插的那种是可以备份参数的。中文面板很方便
这个就是可插拔的中文面板。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就可以上传,上传步骤说明书上应该都有,翻一翻说明书就可以。上传完参数以后怎么调试都放心了

网友G:
是嘛还有这个功能,都没注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可以上传,上传步骤说明书上应该都有,翻一翻说明书就可以。上传完参数以后怎么调试都放心了
嗯,这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