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9):
接到一台ACS850-04 4KW变频器,上电闪屏,判断开关电源故障,拆机维修,测开关管没烧,测UC2844B 7脚10到14V跳变,把主板风扇拆了。还是一样,在变压器边上有三只丝印C68的二极管,有一只压降有点低,但找不到这种丝印:C68二极管的原型号。希望在这请教一下各位师傅有没有知道的,谢谢。

网友A:
确认这路不是反馈的,就随便换HS1M的试试

网友B:
是电源打嗝吗

网友C:
根据电路判断二极管的选择,也可以测量其他二极管的特性来判断是哪一种。

网友D:
把2844拆下来,测量7、10脚电压,丝印二极管可以在二极管档,红、黑表笔对调测试。ABB变频器的开关电源部分基本都一样,电路图很好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查看这个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跑线路类似于尖锋吸收电路,电路设计有点不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单独供16V 电源,2844 无问题4脚,6脚波型正常输出

楼主:
查15V输出 对地电阻才200多欧,找了个遍没查到是那里有短路,单独给个15V电压,电流也不大几十MA.多层板真是不好跑线。

网友E:
大概率次级元器件短路,遇到N多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教一下,你碰到是那个元件短路?

网友F:
回复 楼主:
200欧也不算低的,可以去掉这组负载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