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9):
有五台电机,不论什么原因只剩下两台电机一下在开的时候要有一个警报点,五台电机的y点不是连续的,能提供一些思路吗

网友A:
给5台电机分配5个D,哪台启动传个1到对应的D停止传0,然后M8000后面把5个D全加起来放到一个D中,在D<2时接个T,用T延时后接报警Y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五台电机,不论什么原因只剩下两台电机一下在开的时候要有一个警报点,五台电机的y点不是连续的,能提供一些思路吗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只剩一台电机转动时,再开任一台停止的电机就要报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五台电机,不论什么原因只剩下两台电机一下在开的时候要有一个警报点,五台电机的y点不是连续的,能提供一些思路吗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只剩一台电机转动时,再开任一台停止的电机就要报警?
看着像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五台电机,不论什么原因只剩下两台电机一下在开的时候要有一个警报点,五台电机的y点不是连续的,能提供一些思路吗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只剩一台电机转动时,再开任一台停止的电机就要报警?
不是的,我没表达清楚,是五台电机中必须有两台以上同时运行,所以少于两台就要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5台电机分配5个D,哪台启动传个1到对应的D停止传0,然后M8000后面把5个D全加起来放到一个D中,在D<2时接个T,用T延时后接报警Y
我想的思路也是这样,但是我不知道有什么指令可以让5个D值相加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有bcnt(位计数)指令吗?没有就用1楼方法
楼上的方法在极端情况下失灵~有bug

网友D:
好像这样也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5台电机分配5个D,哪台启动传个1到对应的D停止传0,然后M8000后面把5个D全加起来放到一个D中,在D<2时接个T,用T延时后接报警Y
我想的思路也是这样,但是我不知道有什么指令可以让5个D值相加

网友E:
可以设定打开一个电机,一个寄存器设置为1,比如Y0=1,D0就等于1,如此类推,然后D0+D1+D2+D3+D4+D5+D6<2报警,是这个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bcnt(位计数)指令吗?没有就用1楼方法
楼上的方法在极端情况下失灵~有bug
三菱q系列没有这个指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5台电机分配5个D,哪台启动传个1到对应的D停止传0,然后M8000后面把5个D全加起来放到一个D中,在D<2时接个T,用T延时后接报警Y
我想的思路也是这样,但是我不知道有什么指令可以让5个D值相加

要写这么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设定打开一个电机,一个寄存器设置为1,比如Y0=1,D0就等于1,如此类推,然后D0+D1+D2+D3+D4+D5+D6<2报警,是这个意思吧?
对,我想的就是这个思路,但是我不知道有什么指令可以,或者有没有更简洁的方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5台电机分配5个D,哪台启动传个1到对应的D停止传0,然后M8000后面把5个D全加起来放到一个D中,在D<2时接个T,用T延时后接报警Y
我想的思路也是这样,但是我不知道有什么指令可以让5个D值相加

要写这么多的吗?

这个方法就是要这么,要不你看看我8楼的图,这个我测试了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设定打开一个电机,一个寄存器设置为1,比如Y0=1,D0就等于1,如此类推,然后D0+D1+D2+D3+D4+D5+D6<2报警,是这个意思吧?
对,我想的就是这个思路,但是我不知道有什么指令可以,或者有没有更简洁的方法
这个思路与版主和异~你编出来比较一下
版主8楼的少些

网友F:
监控5台电机的话建议版主8楼的编法,简单暴力,一目了然。

网友G:
把y0-y4的状态传输到d100的0-4位 上升沿传输1 下降沿传送0  然后取D100的on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把y0-y4的状态传输到d100的0-4位 上升沿传输1 下降沿传送0  然后取D100的on数
楼主说没见到这类指令~取D100的on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把y0-y4的状态传输到d100的0-4位 上升沿传输1 下降沿传送0  然后取D100的on数

关键是Y点不是连续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D:
可以位写入哈,Y0的状态写入第1位,以次类推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可以位写入哈,Y0的状态写入第1位,以次类推
我的意思楼主说的不是连续的5个位,Y0-Y4,而是可能Y2 Y7 Y10 Y11 Y14这样,当然也可以用M再转换一次。

网友H:
X200-X204为电机过载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H:
X200-X204为电机过载报警
我能理解你的思路,主要是电机的点不是连续的,当然也可以加M点把它变成连续的,要不然我觉得直接用SUM指令会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可以位写入哈,Y0的状态写入第1位,以次类推
我的意思楼主说的不是连续的5个位,Y0-Y4,而是可能Y2 Y7 Y10 Y11 Y14这样,当然也可以用M再转换一次。
对,关键不是连续的,所以说就只能像大神你这样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把y0-y4的状态传输到d100的0-4位 上升沿传输1 下降沿传送0 然后取D100的on数
楼主说没见到这类指令~取D100的on数
我找到一个SUM指令,不过前提还是要点位是连续的,不知道大神有没有用过这个指令

网友B:
我找到一个SUM指令,不过前提还是要点位是连续的,不知道大神有没有用过这个指令
那就很简单了
Q系总是编译不过,用FX系做的
假设电机分属Y0,Y1,Y3,Y4,Y6~H5B的由来
三菱这软件太难弄了~好累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用的不是三菱的plc吗,不管Y点连续不连续,才5个电机,用内嵌ST做个加法,这个就一条就行了,满足你简单直观的要求,其他的逻辑用梯形图写

网友E:
回复 网友B:
不是5个电机,只要小于2个电机开着就输出报警吗,加法结果小于2,输出一个线圈,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E:
为了这条需要多少条陪衬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是5个电机,只要小于2个电机开着就输出报警吗,加法结果小于2,输出一个线圈,是这个意思吗
严格按楼主要求~满足需要程序简单

网友H:
回复 楼主:
我认为这个程序是最简洁的程序,主要是哪个电机停了,一目了然,你想用少一点指令达到你的目的,但不利于监控查找哪个电机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认为这个程序是最简洁的程序,主要是哪个电机停了,一目了然,你想用少一点指令达到你的目的,但不利于监控查找哪个电机停了
主要是这不是一台机,是很多台机联动,所以单独电机的警报都有,主要作用是告诉其他机台电机开启数量不足,让人员知道去检查

网友I:
回复 楼主:
将输出Y的不连续的地址,对应到M0-M3连续的地址就OK了

网友J(2023-04-15):
先把5个电机的Y点。转换为连续的M点。 比如M0-M4.   K2M0<3 就报警。不知道你明白了没

网友K(2023-12-16):
楼上的方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