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10):
求教,在三菱FB功能块中怎样使用变址方法?

网友A:
可以用数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教,在三菱FB功能块中怎样使用变址方法?

使用带标签的传统模式,梯形图中怎么使用FB中就怎么使用。

但是,请注意:

结构化编程中使用数组,然后使用下标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