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10):
第一次换,没经验。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1.更换减速器和FANUC机械手变速箱的润滑油。具体步骤如下:

(1)关闭机器人的电源。

(2)拔出油口塞。

(FANUC机械手第3部分)从进油口添加润滑油,直到新的润滑油从出油口流出,停止添加油。

(4)让机器人的加油轴旋转一段时间,直到没有油从出油口流出。

(5)重新安装出油口的插头。

注意:错误的操作会损坏密封圈。为避免错误,操作员应考虑以下几点:

(1)更换润滑剂之前,请从出油口拔出FANUC机器人。

(2)用手动油***慢慢加油。

(3)避免使用工厂提供的压缩空气来提供机器人伺服产品作为油的动力源。如果必要,则必须将压力控制在7个FANUC机器人附件的5Kgf / cm2之内,并且流量必须控制在15 / ss之内。

(4)必须使用规定的润滑油,其他润滑油会损坏减速器。

(5)更换后,确认没有润滑油从出油口流出,然后安装出油塞。

(6)为了防止打滑事故,应彻底清除机器人和地板上的油污。

2.更换负重润滑剂FANUC机器人配件,操作步骤:

每次都直接从油脂嘴中添加润滑油,不要太多(约10CC)。请参阅FANUC机器人伺服产品随附的FANUC机器人伺服产品的机械维护手册,以了解需要更换的润滑剂数量以及加油口/出油口的位置。

↑来自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