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的补偿导线也能检测温度

楼主(2023-02-10):
如图所示,我用打火机进行测试,补偿导线也能线性的体现温度变化。长见识了
手机发不了视频

网友A:
这很正常。
补偿导线有延长型、补偿型两类,延长型采用与热电偶相同的合金丝;而补偿型采用在200℃下与热电偶热电特性相同的合金丝。
热电偶是由两种成分不同的合金丝焊接在一起构成的测温元件。你用打火机加热绞和端(称其为热端),另一端接表(称其为冷端),热端和冷端温度不相同时,就会在回路中产生热电势,这就是热电效应,热电偶就是利用这个原理来测量温度的。

网友B:
这个以前在注塑机上经常看到有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很正常。
补偿导线有延长型、补偿型两类,延长型采用与热电偶相同的合金丝;而补偿型采用在200℃下与热电偶热电特性相同的合金丝。
热电偶是由两种成分不同的合金丝焊接在一起构成的测温元件。你用打火机加热绞和端(称其为热端),另一端接表(称其为冷端),热端和冷端温度不相同时,就会在回路中产生热电势,这就是热电效应,热电偶就是利用这个原理来测量温度的。

网友C:
这有什么奇怪,我曾用康铜(电阻)丝和普通的漆包线制作测温的热电偶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前辈解惑。而补偿型采用在200℃下与热电偶热电特性相同的合金丝。如此说来,这种补偿导线,测200度以下温度还是很精准的吧。

网友D:
其实从某种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你仔细研究一下热电偶的硬件放大电路就会明白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补偿导线来制作热电偶是有先例的,但通常只是用来应急,自己焊接热电偶接点始终不专业,质量很难保证,导致误差增大。能精准测温是不太可能的。

网友E:
还是看现场工况和使用需求的,自己焊接的就是不耐用,不准确

网友F:
这不奇怪,原来用K型热电偶时经常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