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10):
如下程序,我用FX3U的主机带2DA模块,用于输出电压值,控制转速。
原理就是相当于,2个开关,控制加、减数字量。
但是,现在一个问题,调速并不能均匀上升或者下降,想问一个各位兄弟,要想实现无级稳定调速度,是可以在此上优化程序,还是要更换硬件设备加以实现此功能?

网友A:
你是不是想每按一次X6加3,每按一次X7减14

如果是的你需要在ADD和SUB后面加个P,加了P就表示接通一次执行一次,否则就是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

而你那个延时又是100毫秒的,所以一下就到底了。

网友B:
最常见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我就是要按着X3持续增加,一直到我限定的一个数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我就是要按着X3持续增加,一直到我限定的一个数字。

也一样要加P,你可以试试看

楼主:
不是,我就是要按着X3持续增加,一直到我限定的一个数字,只是这个增加的过程跳跃的比较大,例如,转速从650,一下就到700了,能不能均匀的上升,650、651、652、653……这种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忘了谢谢你的回复了,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我就是要按着X3持续增加,一直到我限定的一个数字,只是这个增加的过程跳跃的比较大,例如,转速从650,一下就到700了,能不能均匀的上升,650、651、652、653……这种效果?

就你这个程序加P后,一直按着X6,将会以2.1秒的频率每次加3, 就是每隔2.1秒加3.

按X7就是每隔2.6秒减14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脱离开我这个程序,有没有其他更好现实这种递增加速功能的方法?能否告之1、2?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脱离开我这个程序,有没有其他更好现实这种递增加速功能的方法?能否告之1、2?

第一种可以改加减的基数,如果改成寄存器,还可以在触摸屏上修改

第二种是固定1

网友C:
除了楼主说的方法以外,其实还可不动程序,直接增加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比如说,你原来的加速时间是10秒,那你就改成20秒,或者30秒,直到你满意为止,减速时间调整也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我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我研究一下。

网友D(2023-12-16):
感谢,涨知识了。